[影像] 不需要拆开的液晶屏

楼主(2024-02-16):
找到4块小液晶屏,铁架外壳,原用于广告宣传,3块夏普,1块京东方,尺寸一样,2块屏遭到万恶老鼠把驱动板屏排线咬断。

网友A:
拆开不修也得把后盖合上,老鼠也是无孔不入的,可惜了原线。

网友B:
还带HDMI和音频输出,就是屏幕分辨率太低,弱弱问一句驱动板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不修也得把后盖合上,老鼠也是无孔不入的,可惜了原线。

就一个铁壳外框,挂在墙上,原设计没有装底板,可能是连线孔钻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带HDMI和音频输出,就是屏幕分辨率太低,弱弱问一句驱动板出吗?

驱动板和屏一套,不好卖

网友:
15寸4:3屏?

楼主:
可能没有15寸,屏的尺寸不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没有15寸,屏的尺寸不熟

不出驱动板就算了    人家说的屏幕多少寸 是说的英寸  而且是对角线

网友C:
改个小电视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小电视不错哟

是的做个小电视,像框都行

网友:
原来联咏也做屏幕驱动方案。之前在记录仪和运动相机有联咏96650等。

网友D:
作食品广告的屏,所以引来老鼠。

网友E:
这里面空间这么充裕吗

网友F:
改个电视玩玩,分辨率比电视好

网友:
改个小电视

网友:
集成度很高

网友:
这老鼠也特厉害了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食品广告的屏,所以引来老鼠。

食品广告也没那大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面空间这么充裕吗

屏和驱动板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个电视玩玩,分辨率比电视好

电视用屏还是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