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户外防冻水龙头请推荐?

楼主(2024-02-16):
每年都冻裂。。。-15度要求能安全过冬

网友:
家里老房子没暖气没人住,水表冻裂好几次,大概都是-15°c左右。年前淘到一个温控器,带个硅橡胶加热板,硅胶加热片贴在水表下面,包几层布,温控器调到6°c就可以了。
不过楼主这个有水管的话,用加热带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冷了拆掉,热了再安上。

网友:
包厚点,再堆土埋

网友:
伴热带可以选择

网友:
      可以想点办法解决的,在出墙水管处装个截止阀,冬天关上,另外在水管最低处装个排水龙头,低于零度时候把水管的水全部放掉,没有水自然就不会冻裂了。

楼主:
是农村室外庭院的水龙头。。。哎,去年从过年喷泉到4月中旬回去。今年又冻裂了。有包保温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农村室外庭院的水龙头。。。哎,去年从过年喷泉到4月中旬回去。今年又冻裂了。有包保温棉 ...

小水流一直放水也可以(层主不保证太低温行否)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入冬前,关掉总阀门,排空管道中的水,卸掉水龙头,用丝堵吧管口堵死,待来年春暖花开时。

网友:
快手看过一个特殊水龙头,关闭水龙头后,立管里的水就从地下流走了,类似于室外消防栓原理,室外压水井放水原理,你找找吧。

网友:
关掉总阀门,排空管道中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