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拓邦保护板静态电流测试

楼主(2024-02-16):
最近淘汰下来20多节32650铁锂电芯,拿了20节组在一起研究拓邦保护板18串接法,顺便测了一下静态电流,一共测了两块,静态电流感人啊,一块13.637ma,一块12.742ma
如果按13ma计算,24小时312mah,放一个礼拜能消耗2ah

网友A:
是不是蓝牙模块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蓝牙模块导致的?

应该就是了。我两个20A的,一个设置了待机休眠,放了一个月只跑了3ah
一个没有设置待机休眠放着一个月直接少了15ah的电,剩下5ah,,这板子太耗电了,又不能开启休眠,如果开启了休眠激活得插充电器,很麻烦,。虽然设置里有放电激活 ,但是似乎没有用

网友:
是费电,我是装开关,不用时给保护板断电。

网友:
铁塔会休眠的。。。上位机可设置时间

求什么办法设置让他永不休眠,UPS用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了。我两个20A的,一个设置了待机休眠,放了一个月只跑了3ah
一个没有设置待机休眠放着一个月直 ...

我的那块不知道怎么设置不休眠。不过放电激活有用,但不是马上激活,有1秒延迟才通电

楼主:
上机位软件勾选了静置休眠和待机休眠,设置了个2分钟后休眠,测得静态电流是3ma,这个结果还行,我只试了用通讯能激活,放电激活没试

网友:
这么高的电流是在平衡还是板子上带蓝牙?

网友:
应该是蓝牙问题,我2块48v24ah一天耗电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块不知道怎么设置不休眠。不过放电激活有用,但不是马上激活,有1秒延迟才通电 ...

我是放在电瓶车上,休眠后都断电了,控制器没有电了,遥控按都没有反应了,点不了火了,没法启动了啊,

网友D:
看来这个板子只适合大容量电池实用了。10安时以内的,很容易自耗电耗没了。哈哈哈哈。得亏没买。
不过这种如果有按钮激活也还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个板子只适合大容量电池实用了。10安时以内的,很容易自耗电耗没了。哈哈哈哈。得亏没买。
不过这种 ...

有几种方法解决,加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个板子只适合大容量电池实用了。10安时以内的,很容易自耗电耗没了。哈哈哈哈。得亏没买。
不过这种 ...

我都是加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种方法解决,加开关

在哪个地方加开关,是在采集线的正负极线上加么?加开关是不是也需要充电激活?或者再需要一个开关来激活?一般保护板上电都没有输出,需要按钮激活或者充电激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加开关的

开关加哪里啊,我的电池20a放2个月就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开关加哪里啊,我的电池20a放2个月就空了

找保护板的正极供电线,断开,接开关。我拓邦的有一块是最高电压电池均衡线外的那根线,另一块是去掉板上的一根跳线,接开关。天邦达的应该是前者。

图中这块天邦达保护是图中红箭头指的根红线。

图中这块天邦达保护是图中红箭头指的根红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机位软件勾选了静置休眠和待机休眠,设置了个2分钟后休眠,测得静态电流是3ma,这个结果还行,我只试了用 ...

通讯激活,是指485通讯吗? 另放电激活需要多大电流(我电动车防盗器一直通着估计有10毫安左右,会进入休眠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找保护板的正极供电线,断开,接开关。我拓邦的有一块是最高电压电池均衡线外的那根线,另一块是去掉板上 ...

下面这块是天邦达的吧?睡眠后,支持放电唤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面这块是天邦达的吧?睡眠后,支持放电唤醒吗?

我没有试过。

网友:
求各位发一个上位机软件给我,谢谢啦 1673663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