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VC97万用表铲屎换FS9721_LP3芯后档位错乱。

楼主(2024-02-16):
老VC97自动挡万用表,不开机,铲屎换FS9721_LP3芯后档位错乱咋搞,难道是原厂用的定制的裸片?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的?还有另外一台用这个FS9721_LP3的表也是类似的情况,铲屎换芯后档位错乱。

主要是用MEA4,MEA3,MEA2,MEA1四脚是否接地(=0),来定义当前测量项是什么。
但是真机与芯片的数据手册上的定义完全不一致。这个是换元件搞不定的。

VC97 万用表
版本:2008-04-22 v6.4
故障:不开机,无电流。
检测:VSS一直直通。用可调电源供电3V限流10mA。转到档位后VDD直通。COM比VSS=0.4xV。屏单独加电有显示
(最左侧4个为COM)。铲牛屎,贴上FS9721_LP3,发现显示与转盘定义不一致。开机后电流显示0.000A,应该是功耗<1mA.

真机档位

实测

MEA4-1
屏幕显示
显示单位

的定义
MEA是否一致
功能是否一致

mV -~

0001
DC ℃

V~

0100
DC

V-

0001
DC

Ω

0011
DC

二极管

1101
DC uA
1100

蜂鸣档

1101
Ω
1101
~

电容档

0101
Hz
0101

30MHz

0100
AC A
1000

hFE

1110
DC mA
1110

1111
DC mV
1011

uA -~

0111
nF
0111

mA-~

1011
DC mV
1011

A -~

1010
DC V
1111

右OFF

1111

FS9721_LP3芯片原PDF摘录:
十、测量种类选择
10.1        测量种类选择(MEA1〜MEA4悬空为“1”,接VSS为“0”)

MEA4

MEA3
MEA2
MEA1
测量功能及

SELECT  键功能切换
HZ/DUTY键切换
REL
HOLD
RANGE
SELECT
Jump

1

1
1
1
DC/ACV②
DCV/ACV
V/Hz/Duty
J4

1

1
0
1
Ω/Diode/Cont./Cap
Ohm●
J3,J5 J9

1

0
1
0
DCV 无mV
V/ Hz/Duty
J4

1

0
0
1
ACV②
V/ Hz/Duty
J4

1

0
1
1
DCmV
V/Hz/Duty
J3

1

0
0
0
10A③
DCA/ACA
A/Hz/Duty
J2

1

1
1
0
mA③
DcmA ACmA
mA/Hz/Duty
J1,J2

1

1
0
0
μA③
DCμA ACμA
μA/Hz/Duty
J2 J7

0

1
1
1
Cap
J3J5J9

0

1
0
1
Hz/Duty④
Hz/Duty
J6,J8J9

0

0
1
1
由ADP输入参见表10.2说明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ADP⑤

0

1
0
0
ACA400.0A/4000A
注: ①Jump栏中JX表示在图3和4图通用线路总图上该测量功能的JX是接通的。
②在Auto模式下,ACV档位按RANGE键才能选择到ACmV量程。
③TSTB=1,电流档以400mV/4V输入;TSTB=0 ,电流档以40mV/400mV输入。详见“13.12 电流测量”说明。
④此档位是以ADP路径输入测量 Hz/Duty。
⑤ADP可输入400.0mV/40.00mV,自动跳档,分别显示4000,400.0。
⑥在“1101”编码下,当CAP=1按SELECT是Ω/Diode/Continuity切换;当CAP=0按SELECT是Ω/Diode/Continuity/ Cap.切换。

网友:
国产LP1用的更多

网友:
这个好像是lp1吧

网友:
遇到不兼容的硬芯,麻烦了,祝楼主找到症结早日修复。

网友:
巧了,最近也想修块表,研究了一下

楼主:
谢了各位 一语点破 看来确实是芯片错了  光看了个FS9721 没注意还有这么多的版本

网友:
我曾经搞翻车一台!芯片是LP1 发的有贴可以参考一下,后来又搞了一台!修好用了几次不好用!电阻档底数烦人

网友:
导电条压得不紧!

网友:
FS9721还有这么多的版本?

网友:
看来是换错芯片了.

网友:
应该用FS9721一LP1吧

网友:
都已经玩换芯了

网友:
我有个同款的表,用LP3挡位错乱。换LP1,就正常了。

网友:
原来还有芯片版本区别,关键电路板上没有标注清楚,这导致在购买时容易买错。

网友(2024-03-21):
fs9721-lp1和另一个牌子的7721好像一样的

楼主:
换上了 档位变正常了  但是第一项测直流电压 有零点几伏的底数 又抓瞎啦

网友:
芯片后缀不一样,有区别。

网友(2024-08-05):
我的表给您的一样就是拨盘弹片掉了  不知道怎么安装了   能否发一张拨盘弹片的照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