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屏出现黑线

楼主(2024-02-16):
电脑屏出现黑线。现在一闪一闪的,2秒闪一下黑线出来。

大家帮看一下,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晚上7:30-11:30关电重启几个钟了,又不出这个问题了,有什么好的老化方试吗?想要一直出这个问题,好返回原厂去修。

网友:
显示器问题吧

网友:
一般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A:
相同位置肯定是显示器问题,不同位置有可能是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位置肯定是显示器问题,不同位置有可能是显卡

谢谢,我拔掉HDMI线,还是会出黑线,证明是显示器问题了,还有26天过保,,

网友:
应该是屏幕问题,我有台电视机保修期内出现几条黑线更换屏幕后现在又出现一条黑线。

网友:
啥牌子显示器?退了吧再换也用不久

网友:
我有一台老显示器也是这样的细线,在下方同样的位置。

网友:
显示器得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直接退货,别折腾.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对的,在显卡没工作的时候看看显示器有没有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显示器偶尔不亮,嫌麻烦没联系售后,结果过保后直接黑屏,再联系售后就要收费了

网友:
显示器问题+1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可能是屏线

网友B:
最怕这种偶尔出现的故障,返回厂家人家说没毛病,并且故障不是总出现也不好修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示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怕这种偶尔出现的故障,返回厂家人家说没毛病,并且故障不是总出现也不好修理。 ...

谢谢,通过我一直不关机,一直玩游戏,不玩就放视频,现在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了,现在上班,放假就寄回卖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通过我一直不关机,一直玩游戏,不玩就放视频,现在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了,现在上班,放假就寄回卖家 ...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显示器?质保多长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