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教:为何那些国产老台表特别喜欢电感直接一托锡

楼主(2024-02-16):
1.经常看到那些2015年之前生产的国产台表运放部分等等上面标识的电感用一坨锡直接短接

2.而且不止一家这样使用,难道就缺那么几毛钱吗?

3.这些地方有点见过用磁珠,也有见过用电感的,不知道用那种比较好一些,

4.但是一坨锡是不是稍微有点敷衍了,实在不行用个0欧电阻也美观一些啊

网友:
用一坨锡是为了减少工序吧

网友A:
我以前修理过笔记本电脑,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电感有滤波及抗干扰作用的,如果数据漂得很,自己加上去就行了,有的考虑成本,我春节前寄过优利德3个表去工厂校验,给他们建议说,电解电容在新疆零下几十度影响很大,人家工程师直接不否认,说知道这事,但是为了节约成本,没办法全用钽电容,他们知道钽电容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理过笔记本电脑,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电感有滤波及抗干扰作用的,如果数据漂得很,自己加上去就行了 ...

优利德确实有的太过分了,171a系列都850元起步价了,而且是经销商价格,不用全钽电容,我坚定的认为超过500元的万用表,不用全钽电容就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利德确实有的太过分了,171a系列都850元起步价了,而且是经销商价格,不用全钽电容,我坚定的认为超过5 ...

171系列的销量不咋地吧

网友B:
也看什么表,台表就不可能全用钽电容,一来不现实,二来很多地方用钽电容反而有隐患!比如著名的34401哈哈。

网友:
电压起伏大的,或者电压较高的地方,用钽电容是有点可怕的。但是如果耐压余量大也不必担心。手持表用电池,只要不嫌贵,钽电容是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看什么表,台表就不可能全用钽电容,一来不现实,二来很多地方用钽电容反而有隐患!比如著名的34401哈哈 ...

34401设计那个年代对固钽的可靠性特性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其实是可以改进的

网友:
而且这锡还是手工弄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利德确实有的太过分了,171a系列都850元起步价了,而且是经销商价格,不用全钽电容,我坚定的认为超过5 ...

用福禄克179,87V及289后,那个像们垃圾,哈哈。
不过那是早期工艺,近期出的UT不管承不承认都进度了很大,这点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福禄克179,87V及289后,那个像们垃圾,哈哈。
不过那是早期工艺,近期出的UT不管承不承认都进度了很大 ...

是我说错了关键要素,是自从优利德2021年上市之后,退出的产品完全就是脱胎换骨了,UT171是2013年设计的,2021年之后优利德的新产品,除了软件算法欠火候,做工用料必须得承认,福禄克看了都要重视起来,尤其是仿制的UT17B MAX和UT117C,350元和680元的价格做工无可挑剔,当然也必须得承认,优秀的企业肯定会出一些垃圾产品割韭菜这是行业管理,尤其是福禄克17B+系列,我也相信,优利德做到福禄克的等级,也会出一些垃圾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关键要素,是自从优利德2021年上市之后,退出的产品完全就是脱胎换骨了,UT171是2013年设计的 ...

这电池弹片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关键要素,是自从优利德2021年上市之后,退出的产品完全就是脱胎换骨了,UT171是2013年设计的 ...

有福禄克的样子来了,这看起来养眼,与之前粗糙改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关键要素,是自从优利德2021年上市之后,退出的产品完全就是脱胎换骨了,UT171是2013年设计的 ...

这工艺无可挑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关键要素,是自从优利德2021年上市之后,退出的产品完全就是脱胎换骨了,UT171是2013年设计的 ...

你这是阿修的图啊

网友:
0R电阻实际有30-50MR,如果是锡块的话,电阻会更小。所以有些地方用锡块更好

网友(2024-03-17):
引用 网友B:
也看什么表,台表就不可能全用钽电容,一来不现实,二来很多地方用钽电容反而有隐患!比如著名的34401哈哈 ...

看到这个,特地去搜了一下,说过的是这个吧?

https://www.ednchina.com/news/2020011715516.html

网友:
应该是节约工艺了

网友:
图一的表都用上气体放电管了,不差那电感的钱吧

网友:
应该是个过度设计部, 加不加那个电感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