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各位大神急救!AU89103 U盘插电脑显示要格式化,但是格式化无法完成!

楼主(2024-02-17):
主控是 Alcor AU89103-AA1

试了几个AU89103的主控都是不识别。

U盘插入电脑显示需要格式化,但是点击格式化却无法完成格式化,反复循环。

楼主:
双击AlcorMP.exe,界面显示空白,插上U盘没用。

网友:
那就是主控坏了吗?

网友:
是不是主控虚焊了

网友A:
用论坛的主控软件识别了吗?

网友:
要重新量产了.

网友B:
修改量产工具设置页面的VID/PID为U盘VID/PID

网友:
改UID VID重新量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量产工具设置页面的VID/PID为U盘VID/PID

请问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论坛的主控软件识别了吗?

论坛的主控软件是哪个?

楼主:
要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量产工具设置页面的VID/PID为U盘VID/PID

我看了量产工具设定里面的VIP和PID与芯片精灵检测出来的一致。

网友C:
可能是主控坏了或者电路上的问题,楼主可以考虑搬板,这种板子淘宝上很便宜的

网友:
是主控坏了

网友D:
各位老师好   量产工具版本不对  我的U盘也是这样不识别   一芯的    换了7.8个版本 终于 在西西软件园找的 量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老师好   量产工具版本不对  我的U盘也是这样不识别   一芯的    换了7.8个版本 终于 在西西软件园找的 ...

能分享一下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主控坏了或者电路上的问题,楼主可以考虑搬板,这种板子淘宝上很便宜的 ...

请问,要买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2024-05-21):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我的也是AU89103-AA1,请问你量产成功了吗,用的是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
U盘电脑能认但不能格式化,就用DG软件进行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