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智能台灯pro mt615-dw20tt-01台灯不开机

楼主(2024-02-17):
华为智选台灯,欧普代工的吧,插电不开机了,打开看了看,也没有明显坏的元件,里面的测试点,3.3v 5v处都没有电压,也没有原料发热

网友:
这个灯质量看着还不错,好好检测一下。

网友:
这个灯,很高级。

网友:
这是比亚迪 的芯片啊
配重不错
先把大元件的引脚补焊一遍

网友:
不供电先检查保险

网友:
竟然带个WIFI模块,有得玩了

网友:
比亚迪芯片 华为生态,OPPLE生产。

网友:
这个灯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啊,比那些小作坊的强多了。

网友:
做工不错   价格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电源输入问题,看看输入正常不

网友:
比亚迪芯片?

网友:
灯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AA级的台灯,新货至少百元起步,值得好好折腾一下

网友:
看着做工挺好的,修理修理

网友:
做工真不错,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质量不错,电源一级一级查,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