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海洋王手电筒电池

楼主(2024-02-17):
海洋王手电筒

电池续航不行了
电池是专用接口。
想买个新的,网上要20+
索性拆开看看这个电池和18650有什么不同

就是普通平头18650加了个垫片

有没有看不懂的老铁!

网友:
价格不菲的手电

网友A:
那不就能用平头18650完美替代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能用平头18650完美替代了么!

不能吧。垫片连着负极,所以这个手电筒供电正负极在同侧。把垫片粘到普通平头18650电池上就可以了。

网友:
采购喜欢这牌子吧

网友:
难道这个垫圈起了触点的作用吗

网友:
大失所望……有一种保护板做成直径18mm的圆环形,中间+四周负,我还以为这个带保护板呢。。。整半天跟扒掉外皮效果差不多。。。

网友:
商家的噱头,开始以为是个保护芯片呢

网友:
这么改一下,商家的电池就可以卖高价了吧
这贴没提邻居呢

网友:
负极那头也拆看看,是不是和正极这头一样。。。。我的还是好的,舍不得拆

网友:
以前修复过铁路上专用手电,需要把负极引到正极外圈,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个不是聚环能吗

网友:
加个铜环就卖贵一倍价格真黑心

网友:
拆下的装新电池照用

网友:
还以为是个保护板。。看来这个品牌的玩意不能要

网友:
设计不走寻常路,电池浪费一个铜圈卖高价。

网友:
专供的电筒吧。老贵了

网友:
价格高,没有想到里面和普通的18650区别不大。

网友:
为了卖高价耍这点小聪明,连保护板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