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绞肉机电机烧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4-02-17):
绞肉机发热把电机给烧了,我就搞不懂明明有保险怎么就烧了电机了,把电机拆开看看,锭子线圈都烧黑了,哎,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
这话东西很容易烧坏,谢谢分享!

网友:
温度保险是检测励磁线圈的温度,励磁线圈温度没有转子线圈温度高,所以温度保险不起作用

网友:
年前给同事拆了一个绞肉机,铝线电机,内部断路,没修了。买电机不如买新的,扔垃圾桶。

网友:
这是温度保险选高了么

网友:
前阵也是一个这样的电机坏,也是转子烧黑了,买一个新的才几十元,懒得修了

网友:
温度保险没起作用

网友:
转子线圈都烧黑了

网友:
是铝线的吗?

网友:
应该再串一个过流保险丝。。

网友:
这玩意儿转速太高不能长时间运转 只能点动工作 一般是先烧开关触点 修过几个都是触点烧变形

网友:
温度保险选高了

网友:
不是过流是工作时间过长吧,这种好像不能连续工作

网友:
我家的那个也烧了,感觉这个很容易烧,温度保护没烧电机就烧了。

网友:
换线圈。点动使用

网友:
用这个得悠着点

网友:
应该是操作失误,记得是开6秒休6秒,出现过热就不能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