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继电器通断器能走多少负载?

楼主(2024-02-17):
写着led小于等于300w 我想要接插座10a的不知道行不行 看继电器是10a的 背面镀锡的地方我在堆叠一点焊锡不知道能不能走10A(其实我就用电热水壶1500w)

隔天更新一下:
昨天发完帖子后就去玩锡了
弄完才发现接线柱就这么一点大小,然后找了几个不同品牌的类似的通断器找卖家问了一下,确实标了继电器10a但是不能走10a的负载,容易挂,这个买来本来就是改灯路由器音响这个的,还剩余两三个 所以想要省点钱直接改进86暗盒里面,看到接线柱放弃了,直接买了小米成品的,谢谢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上面的标示很清楚,,在220V,10A,最高支持2200W

网友:
小于300w吧

网友:
继电器标10A只要不是虚标就沒问题,外围的连接电路得加强,毕竟厂家只标300W。

网友:
短时间可以,用在热水壶上,悬

网友:
1500w 的电热水壶用20A 插片继电器

网友:
理论上行,实际不好说,估计容易发热或触点寿命

网友:
没有消火花电路,带感性负载1000W以内应该行;阻性负载2000W。

网友:
应该能凑合用,覆铜再焊上锡加强一下。

网友:
端子螺丝拧紧了 问题不大,电路板上有镀锡,加厚一点,烧水可以,但是不能脱离人员监控范围,以免意外

网友:
看标识应该短时间带也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不保险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学习,很长知识

网友:
加厚了锡千五瓦是可以的,但使用久了内部可能会接触不良了

网友:
继电器触点不行,多次使用爱坏。

网友:
220v10a没问题,按规定设计正常用

网友:
厂家标300W,安全情况下还是用个500W以内吧!

网友:
原来用过wifi插座,带2200w热水器用一阵子就烧了继电器,继电器标识和楼主这个一样10a的,外壳标识还是2千多瓦,楼主这个才标300w 偶尔用用就罢了,想用这个无人值守烧水还是免了把

网友:
时间一长烧坏继电器,销量就上去了。

网友:
起码要降额一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