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平板灯电源怎么更换或者维修

楼主(2024-02-17):
好像是恒流的 平板灯开开会闪烁,一开始过几秒钟就好后面等待(闪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是不是电容gg了?这个照片我是拆了一个好的20w的

网友:
几个零件,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只要芯片不坏就行。

网友:
买功率和参数一样的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电压电流差不多的就行,修的话不一定找得到一样的器件

网友:
把好驱动和那个闪的调换一下,我猜是灯珠有坏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拼多多买一个才2块钱  还包邮

网友:
灯珠有坏的可能占99%+

网友:
这,不好说嘛

网友:
买个相同的换上。

网友:
有较高空载输出电压,灯珠坏的可能大。

网友:
既然有好的,不妨先替换一下,判断是灯珠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找一个样的好的,用表测元件对比,不然就买新的

网友:
我家射灯驱动的我修过好几个了,都是高压电容老化了, 换哪个输入端的400v的电容即可,当然不排除你这个是输出端的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家里有坏的led灯泡,驱动拆下来,测一下电流大概一致或电流比原来的小就行,电压有个100多伏也够用,超过了也没事,都是恒流电路

网友:
闲着无聊可以玩玩

网友:
买个相同的换上

网友:
温度高是LED灯的短板,减流降温才能用的时间长。电子元件都怕高温。

网友:
先测各灯珠好坏(也曾碰到过铝基板铜箔问题弄好几天,最后铜丝连焊两灯珠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