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10多年了,钥匙遥控不是太灵光了,也该换了。。。

楼主(2024-02-17):
过年在家闲着没事,这个钥匙老早就感觉电量不足,但是能用。
距离远一点就不起作用了,但是有个小妙招偷偷告诉你,你可以试一。就是拿钥匙按住你的头,这样按信号距离可以延长好几米,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换电池也简单的,直接上图吧。

收工吃饭。。。

网友A:
原厂什么电池?续航这么逆天吗?10年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什么电池?续航这么逆天吗?10年才换

不算奇怪,我那个钥匙也快10年了,,带按键的钥匙芯片可以超低功耗,,射频感应的那种就不行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张知识了

网友B:
难道身体还能当天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身体还能当天线使用。

脑子含水,水是导体,所以……

网友:
正常 我的朗逸11年初提车,钥匙还是原电池,没有换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身体还能当天线使用。

你可以试一下,不用成本

网友:
原来是这样,涨知识了

网友C:
本田可以做到9年不换电池,奥迪大概3-4年,丰田半年或者1年就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田可以做到9年不换电池,奥迪大概3-4年,丰田半年或者1年就要换。

我的奇瑞瑞虎13年了还没换电池,目前在四楼遥控楼下的车子没问题

网友:
这电池真持久啊,这个电路也很牛

网友:
换松下正品电池耐用

网友:
跟车的寿命差不多!

网友:
老车的遥控电池寿命确实长,10多年还在继续工作!

网友:
我是奇瑞的16版瑞虎7,成本真是拿捏得死死的,刚过了6年,配件的质量就慢慢看出区别了,几乎就是密集的出现问题。两个原厂车钥匙全部坏掉,不是没电,就是本体坏了。正副驾驶玻璃升降器全坏掉,天窗漏水,塑料卡扣件坏掉几个,原车电瓶坏掉,中控台脱胶(厂家免费更换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什么电池?续航这么逆天吗?10年才换

不奇怪,我不经常开车,我的车是2011年的,钥匙电池还没有换呢。就是感觉遥控距离越来越近了,必须在车旁边才有效了。

网友D:
2个2016的电池叠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2016的电池叠加使用?

2个薄的电池

网友:
除了那个金属条,拆卸方法和大众的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