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铁板烧大法维修一个开关灯闪烁的吊顶灯

楼主(2024-02-17):
家里的吊顶灯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用的久了,打开灯或者关灯老是处于半亮不亮的状态,而且还一阵阵的闪烁,几天没用了,想着老这样也不是事,天气暖和就开干吧。首先断电,带电操作可不行。普通常见的外壳,打开外壳就是驱动和灯板了,没啥好说的。一眼就看到了,两个灯珠光荣牺牲了,拿出用了几年的ptc板来个铁板烧,温度有点高,白色铝基板都有点变色了,换好试试看,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亮了,一次成功。通电看看效果,全亮。最后装上外壳来个成品图。终于搞定了,这下夜晚不怕黑了,谢谢观看。

网友:
看好铁板烧的功能,方便小面积接触。

网友:
天花板发现有回南天后的痕迹。

网友A:
既然换就全换掉,不然还会再坏。。换带齐纳管的更好。。。。。这个ptc支架创意不错,是陶瓷灯头吧?回头红包整几个陶瓷灯头去

网友:
现在全换成t8管了 方便。

网友B:
能不能用热风枪在铝基板背面加热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热风枪在铝基板背面加热拆?

没有这个方便

网友:
换灯珠修的都没有耐心了,估计灯珠寿命也差不多了,应该听楼上的全部换了。

但全部称了好像又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就全换掉,不然还会再坏。。换带齐纳管的更好。。。。。这个ptc支架创意不错,是陶瓷灯头吧?回头红 ...

正解,废旧陶瓷灯头,拆铜卖掉剩下的,不算好看,要求不高,用起来实用就好了。

网友:
应该把驱动电流稍微降一点,延长寿命!

网友:
还是这种小板挺好使的,还可以用来拆件儿,也特别方便

网友:
工具 不错换灯珠挺方便

网友:
我还以为led灯闪烁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这种小板挺好使的

网友:
兰光明显,拆坛的应换好灯珠(首尔菲力浦欧司朗等)

网友:
这种类似铁板烧加热台换灯珠特别方便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