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年第一拆(修理未成功)-拆一个iPhone背夹充电宝

楼主(2024-02-17):
iPhone因为电池容量小、充电慢、电池低温保护敏感...所以背夹电池(充电宝)应运而生。
但这个市场一直很小,可能是因为慢慢iPhone电池也增大了,充电速度也有了提升。

我这个是偶然买到的,忘了是老王还是老五家,顺手买了一件,买回来才发现可以用到iPhone上。
使用体验:
1)优点:这个装上手机后,除了给手机充电,还能传输数据(不需要拿出来再连接电脑),不只是简单的充电功能。
               另外,充放电逻辑控制很不错,充电时是优先充手机(不给背夹充电),等手机电量到了80%左右,才会开启给给手机和背夹电池同时充电。
2)缺点:厚、重,重量差不多赶上一部手机了。导致夏天揣兜里不方便,放在车载手机支架里也很不稳。晚上不小心砸脸上也特别痛。
               感觉会影响散热,尤其是夏天,开启给手机充电 + 边用手机时,手机前面很烫,后面捂住了可想而知更烫。
但是综合而言,在增加续航、缓解充电焦虑上,利大于弊,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用的。

去年3月买的,到现在用了11个月,可惜前几天在老家不小心连同手机一起掉地上了,也不高,大概40cm的位置,坐着从手里滑下去了,然后就不能给手机充电了。
无论怎样调整位置,都无法再给手机充电了,多次试验也不行。
但除了不能给手机充电,其余的给这个背夹电池充电和测量电量功能都是正常的,所以当时想可能是连接手机的尾插那里摔脱焊了。

等回到了自己家拆开一看,做工还不错,唯一的缺陷是这个尾插排线设计有问题,基本没有留余量,遇到摔或者大力掰的时候,尾插移位就会扯断排线。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缺陷,所以流入了旧品市场。当然,也可能是只摔断了一两根排线,但撕贴纸的时候彻底带断了,反正没看到脱焊的地方,只有排线断了一个故障点。

这样看基本修不好了,因为需要飞线的区域太小不好焊接,而且涉及到pin对pin,传输数据等等,失手的话容易弄坏手机,打算放弃了,留着电芯备用吧。

下面上图,请大家看看有无好的修复办法?

▼直接上拆开后的图,背盖软胶和塑料双料成型+电芯+钢片(散热和保护电芯用)+贴纸多层结构,螺丝固定,用料和做工都很好。

▼电芯应该是双层软包,参数是5000mAh,算上转换率应该能输出3500mAh左右。

▼电路板,还挺复杂

▼不考虑输出功能(给手机充电功能),单独作为一块充电宝而言,充电和电量管理功能都是正常的。

▼重点来了,坏的地方在这里,不知道能否看清,整个排线都断了。位置太小实在不好飞线,也容易搞错。

▼拆出了这么多螺丝

以上,谢谢观看,如有好的修复办法,请赐教,谢谢!祝坛友们龙年大吉,万事如意!

网友A:
居然用了这么多螺丝我之前拆的充电宝全是超声波焊接的拆坏了好几个。

网友B:
做工不错,就是软包电池不好,,只有等明后年固态电池量产,看看能不能尝鲜。。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拆除尾插再飞?

网友C:
换充电板吧,疑难杂症的电子产品,一换了之

网友D:
有一个类似的,用了一年多,最后也是插尾接触不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了这么多螺丝我之前拆的充电宝全是超声波焊接的拆坏了好几个。

螺丝固定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就是软包电池不好,,只有等明后年固态电池量产,看看能不能尝鲜。。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

固态用到充电宝里估计没那么快的

楼主:
主要这个尾插是用点焊焊接的,拆了不行,而且压片开窗只有那么大,无论拆不拆都需要从这个开窗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充电板吧,疑难杂症的电子产品,一换了之

谢谢!只能考虑电芯做其它用途了,换充电板就失去背夹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类似的,用了一年多,最后也是插尾接触不好废了

看来这个是通病。
其实我自从套上之后就很少拆下了,只有机场安检的时候会要求拆下,这样算下来也被拆了不少次了,估计多次拆下也会导致排线慢慢损坏的。

网友:
苹果的原装电池是诟病

网友E:
刮排线飞线,需要显微镜,难度较高
焊点直接飞线,需要放大镜,难度一般

网友:
排线断了,焊接确实麻烦。

网友:
背夹充电宝做工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刮排线飞线,需要显微镜,难度较高
焊点直接飞线,需要放大镜,难度一般 ...

仔细排查了发现排线从宽的地方收窄之后,就变成双面排线了。
所以只能从焊点接,但容易搞错pin,烧了手机就得不偿失了。
算了,放弃维修!

网友:
一共没几根线,刮开一点看看,看样子不会是双面两层

网友:
我见过这种配件,叫什么苹果公头10P软排线。带支架的。。好像是几块钱。

我去找找确切名字。。截图给你。

网友:
还是充电宝好

网友:
夏天散热可能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