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吱吱叫的微波炉

楼主(2024-02-17):
用了十多年的美的牌微波炉,最近总是在待机状态下莫名其妙的传出吱吱叫声,象是老鼠在啃咬东西,过年期间叫声变的频繁起来,时长也变长了,不能忍了,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是叫真的很让人心烦,于是呢昨天中午就把他拆开了,观察了一下,原来是压电陶瓷喇叭在搞事情,拉出控制面板可以看到喇叭的一面有好多的氧化物,处理也简单,棉签蘸着酒精认真擦拭,氧化物就被擦掉了,表面干了后再擦一点wd40,试机,烦人的吱吱声消失不见了,喇叭音量也比之前大了点,装机,end~

照片忘拍了 找张网图吧

网友:
可能是漏电出现的声音,还是要及时清理比较好。

网友:
压电陶瓷喇叭中间好像是银的,氧化物能导电,所以漏电吱吱叫

网友:
故障的图片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A:
是不是经常用微波炉搞烧烤,里面油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经常用微波炉搞烧烤,里面油烟太大了

以前刚买回来的时候用过几次光波功能,应该是空气湿度大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经常用微波炉搞烧烤,里面油烟太大了

微波炉还能搞烧烤?有这操作?

网友C:
我有个手台充电器,那个就是充电时候电感哗哗响,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还能搞烧烤?有这操作?

可以,现在比较新一点的微波炉都有烧烤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还能搞烧烤?有这操作?

有的,带光波功能的就可以,所谓光波就是炉顶有两根电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手台充电器,那个就是充电时候电感哗哗响,也不知道怎么搞

是不是高频震动,灌满万能胶会不会管用呢

网友: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又节省了几大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高频震动,灌满万能胶会不会管用呢

看过网上的教程,有说用502的,有说换电感的,我没理会,现在也不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手台充电器,那个就是充电时候电感哗哗响,也不知道怎么搞

一般是变压器响,磁芯缝隙滴点502试试

网友: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还能搞烧烤?有这操作?

嗨,微波炉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烧烤。你居然不知道,烤红薯,烤肉,烤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变压器响,磁芯缝隙滴点502试试

我那个充电器是输入12V交流给8.4V手台充电的
记得当初查询过,有讲到就是要换这个电感的,或者就是用什么胶搞定的。但我没理会,响就响吧,离远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还能搞烧烤?有这操作?

有的,很多年前买的格兰仕微波炉就有烧烤功能,顶部有3根发热管,但是重来没用过
变压器都拆来做了点焊机了

网友:
没分析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