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拜年捡到华为FreeBuds 4耳机,没法开机配对使用

楼主(2024-02-17):
大过年的去拜年,捡到华为FreeBuds 4耳机,没法开机配对使用,可能是没有电了,还没有捡到充电盒,也就看看吧。

网友A:
拆了又可以发一贴了

网友:
有点暴发户用的赶脚

网友B:
一般是5V充电的,直接拿充电头接线怼上充就是了

网友:
充完电看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C:
我用的就这种,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这种,效果不错

都说不错,是不是这款耳机离开充电盒10米以上就无法开机和重新打开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5V充电的,直接拿充电头接线怼上充就是了

不知道哪边是正极,哪边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又可以发一贴了

不到折腾不下去的时候,不会拆机的。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也是华为的,有线的,捡的时候原包装还在没拆封
图片为啥上传不了了呢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是华为FreeBuds 4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是华为FreeBuds 4耳机

进入华为官网,查询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边是正极,哪边是负极。

应该有保护的,反了冲不进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边是正极,哪边是负极。

用二极管档测量试试,压降大的红正黑负(一般反向为0.6V左右),5V怼上去就能充电了。

网友:
如果是华为freebuds 4原机,没有充电盒基本上只能拆机看看而已,请看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二极管档测量试试,压降大的红正黑负(一般反向为0.6V左右),5V怼上去就能充电了。 ...

怼上去了,显示也能充电,去掉电源,耳机没有什么反应,手机有没有搜索到有蓝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怼上去了,显示也能充电,去掉电源,耳机没有什么反应,手机有没有搜索到有蓝牙。 ...

需要配合充电仓的,可以找个配对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配合充电仓的,可以找个配对后用

不错,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
捡到一个还是二个??

网友(2024-03-22):
坏了...人家才扔掉的....你也当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