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趁假期换日产车右侧内外球笼

楼主(2024-02-17):
配件买来很长时间了,共花费二百多。过坑过着减速带不平的路面,右前轮都有跳动的松旷感觉,下摆臂,转向拉杆,平衡杆也都换了,最后锁定在球笼,今天天气好没有风,中午头就开始干了,还是起的晚了,弄到天黑换了变速箱油才弄好。不然还担心明天不能用车。有问题的车友伙伴们随时问我吧,都给予解答。撬出半轴是会漏变速箱油的,漏出一升多一点,最后把油彻底放完加了新的。变速箱放油螺丝是方形孔,需要做个小工具才能拆。上图吧

网友:
楼主,那个中间最大的螺母是怎么拆下的,一般车上拆这个得需要300NM的扭矩

网友A:
那个大螺帽电扳手能拆下来不,我看风炮打都比较费力。
半轴带花键的一端是插在波箱内的吗?

网友:
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螺帽电扳手能拆下来不,我看风炮打都比较费力。
半轴带花键的一端是插在波箱内的吗? ...

扳手接一根长钢管即可

网友:
换这个动手能力是真强

网友:
不错,这工程量有点大啊

网友B:
球笼怎么拆下来的,里面卡簧可是自锁的,不咋好拔出来,有专用工具,还是用大锤大力出奇迹,砸下来的?

网友:
牛逼,这也自己搞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C:
左前轮在转弯过减速带的时候,能听到“哐哐哐”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

2011年的丰田逸致

网友:
这都能自已弄{:05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前轮在转弯过减速带的时候,能听到“哐哐哐”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

2011年的丰田逸致

可能是球笼(等速万向节)坏了,就是楼主换的那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笼怎么拆下来的,里面卡簧可是自锁的,不咋好拔出来,有专用工具,还是用大锤大力出奇迹,砸下来的? ...

用卡簧钳就能拆下来

网友:
新的看起来真舒服

网友:
大佬非常人啊,这都能自己搞定,一般人能换个机油就不错了,光工具可能都不一定能凑齐

网友:
能够拆下装好能力不一般呀

网友:
那些个胶套看起来也不太好了,底盘松散就是胶套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