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乐驰油耗上升,拆洗氧传感器效果不错

楼主(2024-02-17):
小乐驰最近居然80块的油只跑120公里,吓得我赶紧把氧传感器拆下来洗洗,火烧红放冷水激2次沉淀出附着物,又用柠檬酸泡刷一回,最后通电加热用打火机气体喷感应头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变化检验正常,效果很好,油耗下降

网友:
老车就自己动手节省用车成本啦

网友A:
这位置不好拆啊。

网友B:
这排气岐管怎么绣的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置不好拆啊。

这个空间算好拆的了。

网友:
老发动机了,油耗就是高

自从我把我的1.1的QQ换成1.6T的车后发现油耗居然一样,才相信发动机技术进步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你的扳手是怎么套进去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C:
你那个扳手怎么放进去的,我也想拆拆看。。

网友:
你这么一弄,修车行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排气岐管怎么绣的这么厉害···

这是正常的

网友:
都成老中医了

网友:
气门室盖竟然没有渗油。
好像是 韩国  大宇的技术  贴的通用的标,  这么多年了  质量看来比通用的早期发动机好一点啊

网友:
我的在凹坑里,没有专用套筒卸不下来。

网友:
清洗后用不长的,只有更换才可以的,要不然会报故障码

网友:
这是前氧,那么后氧也应该搞一下,效果应该更好的。

网友:
其实放白醋里面泡一夜,比这个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扳手怎么放进去的,我也想拆拆看。。

把插头拆下来,把引线插进扳手空里。

网友:
这个冬天,加300跑380公里的路过,

网友:
是有两个氧传感器吧,最好两个一起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