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JMS901量产问题。

楼主(2024-02-17):
主控  JMS901
芯片  海力士UFS2.1  H28U88301AMR
量产工具  1.16.16.3
固件  JMS901-BGA153UFS-Release-v38.01.00.01-20200603

从分区这步卡住,电脑只显示盘符。

楼主:
求助帖,别沉了呀。

网友(2024-03-24):
我也一样,老哥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27):
我的也没量产成功

网友:
跳过这一步看能不能完成,最后一步不行就是颗粒不支持

网友:
你如果量产不成就试试用DG试试,我就这么修好了2个U盘

网友(2024-07-06):
不识别到你的硬盘,检测一下是不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