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台达24w适配器为可调小电源

楼主(2024-02-17):
主要为锂电池充电用

网友:
改造方法想学习一下。

网友A:
这种一般不能0V起调吧?我也改过很多TL431或稳压二极管普通电源,低电压时就打嗝(芯片供电不足就保护了)

网友B:
大范围可调稳定性不太好,就是改了也要注意开机瞬间有没有过压等问题

楼主:
采用电源模块,不是直接改适配器,把适配器电压抬高到28v,再装这模块可以0v起调,电流也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不能0V起调吧?我也改过很多TL431或稳压二极管普通电源,低电压时就打嗝(芯片供电不足就保护了) ...

加模块的,可以1.25v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范围可调稳定性不太好,就是改了也要注意开机瞬间有没有过压等问题

加模块的,不是直接调反馈电压

网友:
提高输出电压加上一个小模块即可,几元钱的事。我还有一个一线通adsl的电源,好像是48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