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在ikuai系统经常掉线 咋办?

楼主(2024-02-17):
美帝厨房电脑 n3060
只有一个网口
用3.0接了一个ax千兆网卡 做wan口
开始还行 但是后来每天都要掉线 重新插一下网线就好了
有人说是网卡过热,我给芯片上加了散热片,但是故障依旧
主板山有个m2口没焊接
还有其他好办法吗?

网友:
是不是usb网卡质量问题,,,稳定性差

网友:
还是再换一个别的网卡看看

网友:
建议换网卡,如果是8135可以换8135b,后者发热更低

楼主:
好的 买一个试试去

网友:
是不是电容老化了啊

网友:
串个USB表看看电压是否有波动。

网友:
第一个反应就是过热掉硬件

网友:
换个新网卡吧!

网友:
网卡体质问题,换一个估计就好了。

网友:
usb百M网卡8152比较稳定,不过我觉得你是用千m的8153了,我就是Windows用都非常不稳定

网友:
估计都不稳定

网友A:
你这主板m.2看着像是走SATA的,你确定是走的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板m.2看着像是走SATA的,你确定是走的pcie?

不确定呀
感觉是走存储的

网友:
100块以下的 双口千兆 小主板太多了   换了吧

网友:
如果只用作软路由,就换一个多网口主板吧,稳定性高

网友:
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我们这边很多旧电脑一到冷天就经常各种USB设备掉线,我的解决办法是加一个自带供电的优越者1分7USB分线器,把设备全接上面就稳定了,我推测是主板的USB供电有问题(虽然测电压时是正常的)
也有少数是USB设备自己有问题的,比如有次一个USB鼠标经常掉,换个鼠标就正常了

网友:
量量usb口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网卡问题,换个瑞昱的千兆或2.5千兆网卡,挺稳定的

网友:
控制面板打开电源设置  里面有个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  不知道是不是

另外你吧那个没装的M2接口补上 吧  看着少了  不顺眼

网友(2024-03-27):
排除驱动bug,那就是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