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吉雅斯电蚊拍

楼主(2024-02-17):
老家旁边就是池塘和竹林,所以蚊子特别多,家里就一个电蚊拍根本不够用,所以老妹去超市又买了个,说花了40大洋。。。这电蚊拍啥都好,就是电池不给力,充满用一天又不行了,大概能灭掉几百只蚊子而已 电蚊拍带充电插头的,刚开始以为是铅酸电池的,拆开发现竟然是锂电的,而已还是带开关电源的。

▼芭蕉扇的形状,带LED照明灯。

▼标签下面是带螺丝的电池仓

▼拆开电池仓发现一枚18650电池,紫皮无标识,很像泓力的。

▼看电路板竟然有两颗芯片一颗整流桥

▼翻过背面竟然有两个变压器,显现是自带开关电源的,不是阻容降压那种坑货。充电指示灯双色的,微动也是大尺寸的。

▼DP3701电源芯片

▼锂电充电管理用的LM358

▼18650电池用的是凸头版,找出以前的藏货卓能2600mah替换,将镍片折弯,上面加一坨焊锡。

▼放进去刚刚好

电池装进去的时候3.8V多,每天干掉两三百只蚊子,用了几天还有电

网友:
广东冬天有时候都有蚊子,不是池塘和竹林旁边那种

网友:
主要换电池就解决了。

网友:
你家蚊子真多,是养蚊专业户吗?

网友:
竹林的蚊子真是战斗机,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如果蚊子特别多试试在室外挂几个灭蚊灯,效果应该会很好。

网友:
几百只蚊子?怪不费电

网友:
每天干掉两三百只蚊子

真的爽。

网友A:
LM358是否仅显示充电状态用的,实际充电截至电压比较高。

网友:
电力充足,蚊子倒霉了

网友:
发展挺快啊,芯片不少,都带开关电源了

网友:
算得上良心货了

网友:
锂电好啊,一年冲一次电

网友B:
“每天干掉两三百只蚊子”,蚊子还挺 多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用铅酸蓄电池的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值了,我买的都是两个1.5Vaa电池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
换上新电池又能再用几年!

网友:
锂电的用料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是否仅显示充电状态用的,实际充电截至电压比较高。

充电亮红灯,充满亮绿灯,至于截止电压多少没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干掉两三百只蚊子”,蚊子还挺 多

前些天大概15-23度左右,蚊子特别多,估计是进家里取暖,但好像都不咬人,这些天暖和了不少,蚊子少了很多了,每天也就打10几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