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心!插线板插座左火右零

楼主(2024-02-17):
领签到红包花4块多买了个插线板,不带线的那种。按插线板背板标识接好线,发现不对。
插线板每个插座单独开关,但是控制的是N线。
插线板接线标识错了,插座变成左火右零了。
用插座测试仪测试结果三个灯全亮“相地错并缺地”。把零火线调过来接线再测就正常了。

图片是按插座背板标识接线

图片呢?

网友A:
左零右火就是防止大母指触电

网友B:
你家是不是缺地线。
还是你这测试仪有问题。
还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是不是缺地线。
还是你这测试仪有问题。
还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一测吧。 ...

测其他的都没问题,接线改了就正常。图片怎么不显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其他的都没问题,接线改了就正常。图片怎么不显示呢?

网站又出问题了?

网友:
农村怎么接都行  小区里有地线的还是按规定接线

网友:
楼主的图片也没出来 呢

网友:
这个山寨插板连这个都会搞反?本人曾经碰到山寨电工装修零火线都是反的,我给他指出后,他居然坚持错误,并反问我说:为什么厂家生产的混水水龙头左边是热水右边是冷水?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零右火就是防止大母指触电

还有这说法?不过用来帮助记忆还是很有效地位

网友:
买过同款插座,零火线的标识印反了

网友:
还以为是我的网络出了问题,几个帖都看不到图

网友:
外壳上的零火线的标识确实是印反了。

网友:
我怎么看着没改呀?

网友:
改一下,开关控制火线

网友:
开关要控制火线。

网友:
厂家都能接错线?!

网友:
既然拆了,起码把那个八分之一的限流电阻改一下。看坛友发帖,改成1瓦1兆欧的都行,还有串二极管的。

网友:
看下手里山寨几乎一毛一样,你的山寨挂耳跑错边了,估计开错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