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奇葩故障:金士顿16G 群联2251-61量产后拔下来就不识别

楼主(2024-02-17):
金士顿16G 群联2251-61主控,用UPTool_Ver2.92量产后,在电脑上可以认盘,拔下来再插上去就没有反应了,请问各位老师该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A:
好像是量产工具驱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量产工具驱动的原因

能不能推荐一下适合的量产工具?谢谢

楼主:
@fanallen 大神,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这个故障,您以前在论坛说过让我有困难找您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nallen 大神,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这个故障,您以前在论坛说过让我有困难找您的!谢谢 ...

找sttool重新量产下试试

网友C:
这个颗粒和镁光的G08EBAAA TLC 同一个产物。

MP工具可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和镁光的G08EBAAA TLC 同一个产物。

MP工具可以开卡

请问具体哪个版本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sttool重新量产下试试

@fanallen 大神,我试了,量产工具报错,请问咋办,谢谢,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下适合的量产工具?谢谢

不好意思啊,帮不到你,我对量产这一块儿并不太懂,只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群联主控的u盘现在远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anallen 大神,我试了,量产工具报错,请问咋办,谢谢,麻烦了

用MP 量产工具版本:

固件选择:

固件选择

固件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P 量产工具版本:

固件选择:

谢谢老师,我试一下再告诉你结果

网友:
重新量产也许能好楼主加油

楼主(2024-03-25):
各位大神,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