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于超级电容和BW6101保护芯片,可安装在86盒门灯延时关闭电路-板

楼主(2024-02-17):
设计了一款基于超级电容和BW6101保护芯片,可安装在86盒门灯延时关闭电路-板

5V电源电压,由于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要求开关电源要5V至5.2V电压范围内 满足大于3A电流 。
1,按下220V开关后给5V开关电源通电,大概2秒后继电器吸合,对220V照明灯具通电点亮,照亮门厅里面范围。
2,关闭开关,超级电容剩余电量可以维持继电器延时吸合,同时串联后的超级电容4.8V电压又给3V电压的LED灯珠串电阻后供电,可以消耗电容电量,维持5到10秒时间点亮锁门后离开门外的门厅范围。

网友:
厉害了,没看到原理图

网友:
就是把时间继电器做成了板,对不,我现场用的是一个220V的时间继电器,实现按下开关后定时关闭,

网友:
我用555IC做了一个,使用双触头继电器,一组触头用于按下按钮时自锁,一组用于控制灯具,好处是灯不亮时整个电路火线断开不耗电,已经正常使用十几年了。

网友A:
先按下开关,充电,2秒后灯才亮……

网友:
能放得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下开关,充电,2秒后灯才亮……

这个现象  我也发现不是太合理,其实可以给继电器串一只二极管正极接5V电源,给电容组正输出串一只二极管到继电器,上电瞬间继电器以4.2V瞬间吸合,又可以增大电容充电电阻,减少对电源电流容量大的需求。一两分钟才给电容充满电也符合日常使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