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声光控延时自动灯头(座)

楼主(2024-02-17):
拆个声光控灯泡座。

网友:
灯泡式控制灯头

网友:
今天怎么啦,加载不了图片

楼主:
其他照片上传不了?

网友A:
这种的能不能控制LED灯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能不能控制LED灯泡?

不行!会变成闪光灯的……

网友:
白炽灯用得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会变成闪光灯的……

灯头(相当于LED灯泡)并个0.68 μ450v无极电容,即可

网友:
构造太简单了,不耐用吧

网友:
有声音就会亮

网友:
质量一般般啊

网友:
一个拾音器加光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