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电池类型识别失败,遇到这种情况该咋办?

楼主(2024-02-17):
镍氢电池,容量2100mah,一般充不到2000mah就停了,

这回竟然充了5000mah还没停充
甚至超过充电量程了,还在继续充电

这充电器是不是把镍氢电池识别为锂电池了呢
为什么会出这种奇怪的问题呢

网友:
边充边漏了

网友:
镍氢和锂电电压差距大,一般不会识别错误

网友A:
上面说了,电池自放电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电池自放电太大

不一定是自放电大?

电池也没严重发热啊,重新安放电池,很快充电截止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自放电大?

电池也没严重发热啊,重新安放电池,很快充电截止

镍氢不会爆炸,要是锂电池早就爆了。

网友C:
遇到过充锂电池,老是充不满,于是一直冲下去。一觉醒来,发现电池严重发烫,竟然将电池槽的塑料都烫化了一点,,只好将那只电池扔了。

网友:
电池内阻过大,粗用还可以用傻充,否则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不会爆炸,要是锂电池早就爆了。

18650钢壳也会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充锂电池,老是充不满,于是一直冲下去。一觉醒来,发现电池严重发烫,竟然将电池槽的塑料都烫化了一 ...

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

就是这种:

网友(2024-04-25):
是什么充电器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