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魔百和如何刷机?有安装文件了,但是不会刷,有大神可以指导下么?

楼主(2024-02-17):
有安装文件了,但是不会刷,有大神可以指导下么?

网友:
海思的U不是用U盘装升级文件,插上盒子,然后开机的时候按遥控器按键,再在系统选项里边升级的吗?
有什么难的咧?
6108V9C 是这样刷,E900-V21E,M101 M101-2S也是这样,就是有些盒子要拆开看过CPU才能确定用什么刷机包,晶晨的能卡刷也能线刷。

网友A:
你是魔百盒啥牌子盒子,型号,搞清楚在说

网友:
型号搞清楚在说

网友:
弄清楚了再刷,免得砖了,心里后悔,我刚刷成砖了没法救的那种,只能编程器刷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魔百盒啥牌子盒子,型号,搞清楚在说

魔百和网络机顶盒CM101s制造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

楼主:
魔百和网络机顶盒壳子上型号是CM101s移动家的,具体安装包,看到可以对应,但不知道具体改怎样刷

网友B:
最好有根双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根双头线

双头网线还是其他,大神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根双头线

除非是很久以前的电脑,现在电脑主板基本都有Type-C接口的,直接用手机数据线插电脑Type-C接口上就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