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滚筒洗衣机的胶皮圈缺损如何修补

楼主(2024-02-17):
问题是缺失的胶皮找不着了,现在从缺口处漏水一时也想不出用什么修复,用哪种胶可以填充防水耐用一些

楼主:
用硅酮结构胶可以么?

网友:
网上买个同型号的橡胶圈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是滚筒洗衣机的门密封圈?最好的办法是买个同规格的配件,修补的成本很高,效果也不好。如果实在买不到备件,可以把这东西拆下来,转180度朝上。。。
我有个30年左右的小鸭圣吉奥洗衣机就是这样处理的,早就停产的型号,厂家也没有对应的舱门密封圈,试过七八种修补胶、包括自己加骨架衬住,效果都不怎么样,只好拆下来转180度朝上

网友:
买新的换,就是拆洗衣机不好拆,两个钢丝圈的拆卸和安装比较麻烦。

网友:
找马云,还是换吧

网友:
理论上玻璃胶就可以,但只限于不去动它的状态,如果经常碰估计就不行了。
都破了补了也用不久,还是找马宝换新吧。

网友B:
    可以这样,第一步在一半缺口处两面贴上一条铝膜纸封上,然后用热熔胶枪注射热熔胶进去填平,接着上面再贴第二条铝膜纸,再注射热熔胶进去填平,完成注射后外面用铝膜纸全部包住贴平就行了。这样肯定密封好的。如果是下面位置的,就把他转到最上面位置,这样没有那么容易漏水出来。还有修补后,可以在上面用生料带包住,一包住个十圈后,根本不可能脱落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第一步在一半缺口处两面贴上一条铝膜纸封上,然后用热熔胶枪注射热熔胶进去填平,接着上面再 ...

目前打算用硅酮结构胶做填充试试,实在不行只能看看能不能买到新皮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打算用硅酮结构胶做填充试试,实在不行只能看看能不能买到新皮圈了 ...

只要不是杂牌的万能宝都能买到,我十年前的美的一样买个新的换了就好

网友:
用自行车补胎的办法试一下,旋转180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第一步在一半缺口处两面贴上一条铝膜纸封上,然后用热熔胶枪注射热熔胶进去填平,接着上面再 ...

你猜他的洗衣机有没有95度桶自洁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打算用硅酮结构胶做填充试试,实在不行只能看看能不能买到新皮圈了 ...

想靠谱,就拿棉线当经纬线织一块强度增强在原来的结构上
然后再一层一层上硅酮胶
热补轮胎的方法,2层线当受力结构,3层胶防水保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靠谱,就拿棉线当经纬线织一块强度增强在原来的结构上
然后再一层一层上硅酮胶
热 ...

也是个办法,但用线就得非常讲究了,线极细而且长时间泡水不会烂的的才行,棉线不靠谱

网友:
网上买个同型号的换上,我家之前的也坏了,自己换还是很费劲的,那个钢丝圈挺难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是滚筒洗衣机的门密封圈?最好的办法是买个同规格的配件,修补的成本很高,效果也不好。如果实在 ...

不能颠倒,里面有各种进水孔

网友D:
试着旋转到上面区

网友:
换新才是解决正道!

网友:
换个方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旋转到上面区

位置都是固定的胶皮圈下面有排水孔,换不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