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老式门禁电源

楼主(2024-02-17):
现在都是用开关电源了,里面两个7812并联,[attachimg2040853]2040852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还是很稳定使用的。

网友:
现在用的也是这一种,要给电磁锁供电,还是这个稳定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压主电容一般耐压400V,死的快

网友:
电容已经泄了,换个红宝石再战十年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除了效率低点,还是很耐用的。话说低压电源只要对电流、电压精度要求 不高的情况下,采用普通工频变压器远比开关电源稳定且寿命长。

网友:
如果变压器是铜线就好。

网友:
这种长年累月工作的东西,还是工频变压器寿命长,换换电容又是满血复活

网友:
小电流还是推荐变压器电源,用几十年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看着就耐用

网友:
算比较稳定吧

网友:
之前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门禁的电源都是线性的带变压器的这种,且成本高,效率低,怎么不用成本低效率高的开关电源呢?莫不是门禁对电源要求高?现在听楼上几位说的明白了,是可靠性,稳定性。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要加引号,这是线性电源,只是做门的开关的电源,哈哈

网友:
怎么没电池呢

网友:
不错不错,我家这单元门用的是 变压器 + 2956 还是啥的,输出 5A 的,安居宝品牌的。。

网友:
坏了可以换开关电源

网友:
7812比较稳定,就是效率低

网友:
好大一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