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步整流实践,给小朋友做一个演示发电的装置

楼主(2024-02-17):
假期空闲,给小朋友做一个演示发电的装置;一个12V台达风机的无刷电机,定子线圈引出2根线,然后连接一个3V LED灯珠;

快速转动转子,灯珠会发出闪烁的光;
为什么闪烁呢,那是因为无刷电机发出的是交流电,示波器测量定子线圈输出的信号如下图所示:

因为发光二极管是单向导通,所以发电机发出的电只有一半在做工,所以灯珠发出的光比较小,且闪烁;
要提高灯珠亮度,就必须要把交流电的另一半周也利用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加二极管全桥整流;手上整流桥很多,但是想到整流桥在任何半周都有2个二极管串联在电路里,压降至少有1.1V以上;而电机发出来的电半周只有3.5V左右,减去二极管压降后只剩2.4V,可能灯珠都点不亮了。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压降很小的整流桥?刹那间,同步整流出现在脑海;马上画了一下原理图:2个P型MOS,2个N型MOS以全桥的方式连接,左边MOS的G极接AC2,右边MOS的G极接AC1。

简单描述一下原理:在某一时刻,AC1为正,AC2为负。Q4的G极电位比S极低,所以Q4导通;Q1的G极电位比S极高,所以Q1也导通;而Q2的G极电位比S极高,所以Q2截止;Q3的G极电位比S极低,所以Q3也截止;所以电流是从AC1经Q4流到DC+网路,然后经R13和D2流到DC-,然后经Q1回到AC2;同理,如果某一时刻AC1为负,AC2为正,则Q2和Q3导通,Q4和Q1截止;电流从AC2经Q2,R13,D2,Q3流回AC1;

电路简单,只有6个元件,洞洞板伺候。很快电路就焊好了:

连上电机和灯珠,转动一下转子,灯珠立马就亮了,也不闪烁了。效果比较明显;为了更深入感知同步整流的效果,又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同步整流的信号波形:示波器地接定子线圈的一端,蓝色通道连接定子线圈另一端,黄色通道是整流后的DC+,粉色通道是整流后的DC-;

可以看到,该同步整流电路产生压降非常小,输入和输出基本重合;

内容比较少,大家凑合着看吧。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同步整流这么简单,受教了

网友A:
感觉这样的同步整流电路有问题。如果按楼主描述的原理,这整流电路的效果是不是通过场管的寄生二极管整流出来的结果?

网友B:
耗尽型的管子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C:
书上的同步整流怎么只有两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的同步整流电路有问题。如果按楼主描述的原理,这整流电路的效果是不是通过场管的寄生二极管整流出 ...

寄生二极管只在MOS管未开启前起一会儿作用,当G极电压超过阈值电压,MOS导通,Vds小于二极管导通电压,二极管就截止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尽型的管子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耗尽型不适合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上的同步整流怎么只有两个MOS管?

你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分析:当副边线圈上正下负时,VT1导通,VT2截止;C1充电上正下负;当副边线圈上负下正时,VT1截止,VT2导通;变压器无功率输出,C1因VT2导通而放电;这有什么用?
开关电源的同步整流和这个图有点类似,只是在VT2和C1之间多了一个储能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分析:当副边线圈上正下负时,VT1导通,VT2截止;C1充电上正下负;当副边线圈上 ...

这样是半波同步整流?串个电感行程续流通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半波同步整流?串个电感行程续流通路吗?

交流电频率太低,半个周期是10ms,这就要求电感量必须非常大。这么做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电频率太低,半个周期是10ms,这就要求电感量必须非常大。这么做没有什么意义。 ...

看上去同步整流和桥式整流,除了MOS管多一个控制脚,貌似原理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同步整流这么简单。

网友:
内容比较少,大家凑合着看吧
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长篇大论的文章,个人觉得,直奔主题,短小精悍,浓缩过的才是精华

网友D:
能详细的写上mos 管的型号以及脚位名称就好了

网友:
理论加实践是最好的,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的写上mos 管的型号以及脚位名称就好了

用常见的3400  3401  即可 便宜 30V4A电压电流 均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常见的3400  3401  即可 便宜 30V4A电压电流 均满足

我用的就是国产的3400和3401

网友:
q1 q2 q3 q4 分别是对应的那个mos管呢?

网友:
这么简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