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比较另类的充电宝 深圳市亿森能科技YB-2402600

楼主(2024-02-17):
外观 像小号砖头

输入输出接口

各接口对应功能标识

产品标签 充电电压29.4V 输出分别是24v 12v 5v(usb)

拆掉6个螺丝  打开上盖,里面总共7个电池 串联组成29.4v(4.2v*7)

保护板和降压板是分开的两块,中间用泡棉隔开防止短路,也算是拼凑型方案

5v和12v分别是通过两个dcdc芯片降压,24v实际是直通7串电池的,真要24v设备也不能用这个最高29v的,开关是负责放电总控制

这个是保护板,看上去是通用板子,边上还有几个空引脚,最多可以支持10串

end

网友:
容量不大 应急型的

网友A:
好像还有空间啊,就是这个容量有点鸡肋啊

网友:
自己找个塑料盒子买个电源模块,做个更大的,还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空间啊,就是这个容量有点鸡肋啊

空间可以放10个电池,保护板也是最大10串的

网友:
真大啊这充电宝

网友:
实测容量多少

网友:
这算是多用途电源吧

网友:
电压怎么高,容量就大不了楼。

网友:
真是块砖头了

网友:
必须要专用充电器,真正的移不动电源

网友:
应急性质的东东。

网友:
基本就是作坊货,做工都不如一些diy~

网友:
看看着这么大,容量一般

网友:
户外晒太阳带上应急不错

网友:
感觉要废了

网友:
少了几节电池容量不够

网友:
这种有点大   不方便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