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普通的9伏电池,三个表三个不同的电压数值啊!

楼主(2024-02-18):
普通的9伏电池,三个表三个不同的电压数值啊!

网友:
一个表3次开机,3次测量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
测量普通的5号电池看看,如果还这样就是表的问题了。

网友:
我们那曾经有一句流行语:“艄公多了打烂船”。

网友:
三娃子表看着挺舒服

网友:
表有精度   肯定有点偏差  你的表偏差有点大   把表都换成新电池试试

网友:
表都有精度和误差,所以作为计量基准的话要定期校正。

网友:
不同的表内阻不一样,内阻对小容量电池端电压影响较大。

网友A:
说来惭愧,现在用的还是手动挡加指针表。

网友:
任何计量工具都有一定误差。

网友:
1、表校准
2、表内测直流电压有没有内负载
3、电池加负载

4、表精度 误差……9V,精度要求不高吧

网友:
都不是高精度表,能测量个数就不错了。

网友:
这点误差很正常吧

网友:
有点误差正常,你这几个表误差稍稍大了一点。

网友:
并在一起同时测

网友:
符合1%精度,取个对中,0.5%精度,哈哈哈

网友:
很正常,抛开表内阻的影响,假设其中一个是一字不差,另外两个都没有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来惭愧,现在用的还是手动挡加指针表。

我也喜欢手动挡量程的数字表,像你这种的,可惜买不到好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来惭愧,现在用的还是手动挡加指针表。

47表非常好

网友:
我家的温度计也是,我将所有温度计放在一个屋子里,一个温度计显示一个温度,能差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