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陶炉

楼主(2024-02-18):
没啥问题就是风扇有点摩擦

不明白这俩档位的含义

网友A:
你这是工艺品啊,仿木质外观设计,这粉红色调?!
两档高低温不是挺正常的么?

网友:
电炉穿了个马甲啊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个东西放出大量热,
为什么周围的东西不会被烤坏。

网友:
电炉+控制电路

网友:
就是一个加了面罩的电炉啊

网友:
电炉丝挺正常

网友:
还以为是个木头的 哈哈

网友:
电陶炉其实很好用!

网友:
这东东换控制电路,能改成电路板预热设备。

网友C:
用到了可控硅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工艺品啊,仿木质外观设计,这粉红色调?!
两档高低温不是挺正常的么? ...

图标看不懂,原来是盖碗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个东西放出大量热,
为什么周围的东西不会被烤坏。
...

有绝热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了可控硅调整

没错,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
拆掉面板加热更快

网友D:
电炉丝,还以为是电炉子呢

网友:
效 率低的炉子换个马甲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炉丝,还以为是电炉子呢

就是电炉子,换个称呼

网友:
就是过去的电炉子加了套调温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