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36V 2A的可调电源适配器保险坏了能否看出是多大的保险

楼主(2024-02-18):
请教各位一个36V 2A的可调电源适配器保险坏了能否看出是多大的保险
保险管的位置在220V输入正负极进线的下面

谢谢啦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是1A,这样也就涵盖了启动时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是1A,这样也就涵盖了启动时的电流。

1A就够了是吗,那我买错,我买了3A的保险,这个保险管的位置在220V输入正负极进线的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