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00比N5105,提升大吗?

楼主(2024-02-18):
这几款cpu好多小主机啊,看到价格N5105便宜不少,不知道性能差距大不大

网友A:
现在好像流行  N6000 ES的版本  抖音上次可以领取50元优惠劵  399 到手4个2.5g网口的主机   软路由神器

网友:
性能提升是次要的 n100没有n5105那么“不稳定”。玩虚拟机的话首选n100。当然现在刷了最新版本的微码的n5105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流行  N6000 ES的版本  抖音上次可以领取50元优惠劵  399 到手4个2.5g网口的主机   软路由神器 ...

看了 https://www.xincanshu.com/cpu/In ... 00/xiangdangyu.html
N6000没有N100性能好,制程10nm,而N100制程7n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 https://www.xincanshu.com/cpu/Intel_Pentium_Silver_N6000/xiangdangyu.html
N6000没有N100性能好 ...

对  N100 也贵了一个档次  听说N100有BUG    N6000最有性价比

网友:
5105 bios更新微码 esxi 3f 以后就稳如老狗了

网友(2024-03-31):
看官方权威机构的cpu对比吧

网友:
实际应用差距不大的。

网友:
我J1900用了快10年了

网友(2024-05-13):
同1037U,15年买的,现在九年了。中间装过黑群晖,装过Unraid,最后发现还是Win7方便,现在一直Win7挂着PT。

网友:
我有两个N5105的机器,觉得够用。N100和N5105,价格差不多买N100,N5105找到便宜的肯定买N5105

网友:
J1900都性能过剩,1037U已经换下来备用

网友:
配置那么高都玩些啥啊,性能过剩严重哦,我NAS备份数据的时候偶尔看看,平时都是用N1挂固态共享数据,用时间了同步到NAS上。省电、安静。

网友:
现在还是j1900实惠啊,100多元搞定。

网友:
大差不差   我准备买一块5105  现在发车350米 再买个diy壳子 400左右拿下 比买成品要便宜一些

网友:
J4125稳如老狗

网友:
听说N100是大小核,性能发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