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个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4-02-18):
请问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田径鞋的底下不是有鞋钉嘛,这个就是配套用的起钉器,等于是个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田径鞋的底下不是有鞋钉嘛,这个就是配套用的起钉器,等于是个扳手

谢谢解答,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毽子吧

网友:
去搞来拆了,哈哈。

网友:
水龙头扳手

网友:
我以为是球阀的扳手

网友B:
只要型号对,往哪用就是什么扳手

网友:
淘宝识图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田径鞋的底下不是有鞋钉嘛,这个就是配套用的起钉器,等于是个扳手

一语中的!

楼主:
听你这么说有点想粘几根鸡毛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型号对,往哪用就是什么扳手

目前还没有想到有合适用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田径鞋的底下不是有鞋钉嘛,这个就是配套用的起钉器,等于是个扳手

感谢科普,奇怪的无用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想到有合适用的地方。

那个水管的球阀上好像就可以用这种,另外看看是不是有些入户暖气的总阀门是不是也是这种。
我们这的暖气入户阀门都是不带扳手的,可能是只有供热站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