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电波钟机芯

楼主(2024-02-18):
今天是开年第一个工作日,祝大家新年吉祥,阖家安康!
年前买了个电波钟机芯,准备改造一下家里的石英钟,先看了一下,贵州处于商丘发射台电波接收范围,考虑到现在的电磁环境,夜间接收比较可靠(如下图):

该款电波钟外形如下:

各按键功能如下:

把机芯安装好,三个指针都对准12点,拔下定位针,放好电池,稍后秒针开始旋转一圈,时针、分针旋转后又指向十二点,此时开始首次收波,我是将石英钟放在阳台上操作的。

很快就收到波了,指针也旋转到相应位置,此时石英钟就算安装好了。
下面是机芯拆解:
撬开盖板卡扣,轻轻揭开后盖后是这个样子:

换个角度:

把上面的齿轮系统拆开后:

几个部件的作用:

完结。
最后祝大家生活、工作愉快!

网友:
跟洲进电波机芯的比还是差了点

网友A:
在昆明收波很不正常,只能时不时用电脑发波对时。机芯自带的晶振误差太大。

网友:
指针的 看样做工还行,我在烟台  鱼鱼上买的岛国液晶显示电波钟,老款的有TW 跳线 可以改成中国的显示 晚一小时,年前买的新款一点的没有跳线了,接收中国波的模块跟钟一个价。

网友B:
红外发射接收对管估计是检测时分秒针位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昆明收波很不正常,只能时不时用电脑发波对时。机芯自带的晶振误差太大。 ...

电磁环境不好,如果是楼房,收波效果就更差了。我在贵州,南向的房间经常收不到,北向的房间就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不出啥来,带解释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又改进了不少,关键是机芯齿轮需要耐老化

网友C:
电波钟机芯为什么有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
电脑也能发波?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波钟机芯为什么有两个步进电机?

因为它要自动对时,最多需要前进12小时,如果用秒针电机来对时的话要对到地老天荒了。所以必须分针有单独的电机,这样才能快速走到当前时间完成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发射接收对管估计是检测时分秒针位置的吧

对,时针和秒针齿轮上有个洞,用来检测是否对准12点整。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部结构,长见识了

网友:
见到内部结构了,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拆它的

网友:
不知道 这东西的原理,感觉很神奇

网友:
这个机芯看起来不错.全国就一个商丘发射站?

网友:
谢谢分享,电波钟机芯用了几年了但没拆开过

网友:
电子部分没看到,不知道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