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马仕PH80充电宝输出电压低 ETA6884芯片漏电拆修

楼主(2024-02-18):
     罗马仕PH80充电宝LED电量显示灯常亮,输出电压较低

拆开

主板

采用钰泰ETA6884方案

断开电芯正极测待机电流为7mA左右

取下主板测电阻1.4KΩ左右

取下ETA6884芯片后再测主板基本为∞了

对拆下芯片和新购芯片的GP与SW引脚间做上面测试(使用特尖表笔)也是同样结果,进一步确定原ETA6884芯片不良

ETA6884芯片很小约4mm吧

焊装ETA6884芯片后发现C11电容丢失了

好在找到电路图显示为100P,拆料板的电容体积大了,应急使用(不装发现也可正常工作)吧
同时对芯片又进行加焊----因ETA6884芯片大电流充放电时高热到不敢用手指触碰!

原设计可能就是靠主板散热吧

通电再测电流为0.2mA左右

1分钟后待机电流降为15uA左右

充电测试正常

充电结束

放电测试情况

也基本达到了参数要求

楼主:
补充:罗马仕PH80充电宝LED电量显示灯常亮,输出电压较低------断开电芯正极线再焊好后却正常了,就是待机电流依旧较大7mA左右

网友A:
老哥的新的6884芯片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
手艺真好,有空间,电容可以飞线

网友:
待机电流过大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小电容的焊接比较难,可以考虑飞线解决

网友:
正品货,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的新的6884芯片是在淘宝买的?

刚查了一下:2019年10月购于淘宝共3片,1元一个,用了2元红包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学习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的新的6884芯片是在淘宝买的?

这个充电宝维修实属烂尾工程,拖了三年---芯片太小,工具不好用,能力也不佳,没有把握成功!今年春节一个人在家闲暇就处理一下(包括前天那个蓝牙耳机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宝维修实属烂尾工程,拖了三年---芯片太小,工具不好用,能力也不佳,没有把握成功!今年春节一个 ...

老哥需要一副放大眼镜了

网友:
用风枪还是很好焊接的.处理难点是新IC的引脚挂锡处理.

网友:
没有温度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需要一副放大眼镜了

是的,有放大镜。否则根本看不清!

网友:
家里2个带数显功能充电宝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
芯片这么小,不容易焊接,主要底部还有焊盘。

网友:
多谢分享,祝楼主开工大吉大利!

网友:
能换好这小芯片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