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和种类的电容与电感实测对比(D值、Q值、ESR、X)

楼主(2024-02-18):
最近买了个LCR电桥,就想测一下手头上的各种电容电感的参数,对比一下。
测试设备是中创ET4410,测量的参数有:电容值、电感值、D(损耗角正切值)、Q(品质因数)、ESR(等效串联电阻)、X(电抗,通常表示为感抗XL或容抗XC)。
完整Excel表格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tech/1W8cW
中创ET4410 台式LCR数字电桥 简单开箱测评: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63.html
普源(RIGOL) DHO914S示波器 简单开箱评测: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64.html
测试的部分电容如下图:
电感
下表中的频率表示电桥设置的测试频率,各个元件分别用100Hz、1kHz、10kHz、100kHz这4个频点去测试各个参数,测试电平统一为1V。
通常情况下,Q值为越高越好,ESR和X为越低越好。
总结一下:
  • 铁硅铝磁环电感的高频性能好像不太行,测量100kHz时Q值下降了,10kHz时Q值最高(我还用20kHz测试过还更高一点,应该在20kHz到100kHz之间有个最高点,然后逐渐下降)
  • 一体成型的贴片电感的高频性能好一点,随着频率的提高,Q值是越来越高的,在100kHz的时候Q值超过了铁硅铝磁环电感
  • ESR值是铁硅铝磁环电感更低,可能是线径大吧,不过在频率提高后ESR变得比一体成型的贴片电感高了

电容
下表中的频率表示电桥设置的测试频率,各个元件分别用100Hz、1kHz、10kHz、100kHz这4个频点去测试各个参数,测试电平统一为1V。
通常情况下,D值、ESR和X为越低越好。
下表里的红宝石和ELNA电容是在淘宝一家小店买的,较大概率为假货。
总结一下:
  • 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在超过10kHz后电容容量下降明显
  • 独石电容在低频时电抗和ESR都非常大
  • 电解电容在较高频率时D值会变大很多,固态电容则没变多大,固态电容的各方面性能比电解电容好很多
  • 不同品牌之间的电解电容性能差异也比较大,测试的这几个电解电容里红宝石性能最好
  • 电容的电抗随着频率增加而降低
总结可能不准确,仅供参考

推荐阅读

网友:
不错不错!这就是工匠精神需要的基础知识

网友:
没这么好的仪器,还真测不出这些个参数.

网友:
支持支持,楼主可以多测点,铁硅铝电感用几圈很稀疏试试

网友:
就是要用电桥来测电容真假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在电子制做学科中属于基础研究

网友:
47nF 独石电容 ESR 太不正常了,不是坏了就是测试有问题

网友:
给排个名看看

网友:
请教各位:电解电容它是有极性电容,高频电解电容这个怎么讲?

网友:
发烧电容的参数和高频电容接近

固态电容   钽电容   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电容测量时候,要是相应的单位就更加完美了,uf、nf、pf。

网友:
厉害。总结最后一句是基本物理学知识,与电子元件无关。

网友:
仪器在手,天下你有

网友A:
能加入MLCC贴片电容的测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加入MLCC贴片电容的测试就好了

感觉MLCC应该跟独石电容差不多

网友:
没有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