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简单拆解分享一个美光crucial M4-64G固态硬盘

楼主(2024-02-18):
在家找了个好几年前的固态硬盘,容量很小,只有64G。颗粒的质量还行,上图大家看看

88SS9174主控,美光单颗8GB闪存 MLC  2CE  25纳米

跑分测试

读取有一个断崖式下降,影响稳定性。这个固态硬盘有时掉固件,只要单独给它供电,就会恢复识别到了

用这个DiskMark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A:
这种容量的固态最多只能用在工控机上面了!

网友:
25纳米应该很耐艹了,起码装个系统办公很稳定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SSD,2011年买的上市第一批,至今还在使用中,给家里那台老台式机当系统盘,通电时间一万多小时了,健康度还有96%,
这个盘很耐用,但是有个 “5000小时” 门的问题,通电时间超过5000小时就会死机,需要升级固件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款SSD,2011年买的上市第一批,至今还在使用中,给家里那台老台式机当系统盘,通电时间一万多小 ...

以前用着多,放着好几年了,型号一样,S/N码不一样,S/N码上面应该是生产日期。

网友(2024-03-25):
当年700多买过一块,还在服役

网友:
居然是马牌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容量的固态最多只能用在工控机上面了!

给NAS当系统盘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64G可以装2个NAS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