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内存访问>是不是一定以<字长>为单位

楼主(2024-02-18):
各位新年好!

我看过的通用计算机硬件电路中,内存访问都是以 计算机字长 为单位的。
就是说 地址总线有效时,数据总线上 传输的是 计算机字长 的内容,不能独立访问 内存单元中的 某个 BIT。
我的问题是: 有没有 这样的系统,可以 逐位 访问内存单元中的 一个 BIT ?
谢谢!

网友A:
51,cortex都有可位寻址的区域

网友:
x86的没戏
其他架构要看一下
risk架构系统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cortex都有可位寻址的区域

它是通过软件来进行 位寻址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