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B.T.AS301ALF焊台,拆开发现op07的骚操作

楼主(2024-02-18):
203之前se,后来乱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拆出来看看,发现圆圈中的地方缺了3个电子元件,还发现op07上面还焊一个电容??这是什么骚操作???
如果更换的话,是不是也要焊一个电容在上面???

网友:
可能是自身干扰严重,单片机容易飞了

楼主:
查了一通,据说是为了电压稳定……
在那么小的地方焊个电容……对我来说很有难度

网友:
高频电路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
俺也不知道
估计是滤波的吧

网友:
对我来说有难度

网友:
主板上省了三颗电容,不装没事,芯片23脚上的还是要装上,厂家不省掉说明是必要的

网友A:
乱显示?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显示?修好了没有?

没,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测量op07几个针脚,数据不正常,都几十毫伏
测量固态电容,也是数据不对,不知道是我测得不对,还是元件坏了

网友:
主要查op07及外围电路,查查op07的±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有op07外围有两个电容时间久了容易坏。

网友:
上次修个203的控制板,好像是给op 07供电的元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