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苏泊尔电压力锅 SY-50HC9073Q

楼主(2024-02-18):
单纯就是个拆。
没啥技术含量,
所以图片没有排序。
自行脑补吧。

多谢捧场

网友:
还是比较高端的型号的,不错的

网友:
电磁压力锅哦,坏了吗

网友:
构造都差不多,功能程序各有不同而已

网友:
正好拆开打扫一下卫生

网友:
这个电压力锅是不是和电饭煲差不多

网友:
祝楼主开工大吉大利!

网友:
高端货,电磁炉加压力锅。

网友:
电磁炉式高级货,

网友:
这个设计师基本是不煮饭的人设计的。清洗不方便。

网友:
拆开洗刷刷又装回去了。

网友:
比较高端的型号的

网友:
打扫一下卫生

网友:
IH式的?那这个还是有拆头的,我看不到图片,还以为只是普通的电压力锅

网友:
图片加载又慢了

网友:
电压力锅,用起来方便

网友:
这是IH电压力锅,,里面的电路板好像没美的的好看

网友:
话说这种电压力锅好难用,设置繁复,煮肉要用好久,感觉是压力不够,家里两个都吃灰,还是喜欢20年前单位福利红双喜的那个老式高压锅,两三斤牛肉放汽灶上十分钟,就炖的酥软可口了。

网友:
原来是电磁炉式的压力锅,难怪还有一个散热器。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