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一个主动式的dp转hdmi线

楼主(2024-02-18):
电脑DP输出到HDMI,价格实惠点的,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可以上淘宝搜一下,应该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淘宝搜一下,应该不少的

太多了,不知道哪个好点,希望能选个质优价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多了,不知道哪个好点,希望能选个质优价廉的

这个就需要实际使用过的热心坛友来解答了

网友:
二手  8元一个

楼主:
闲鱼吗?给个关键词?

网友:
这个很便宜的
不过看分辨率
4K的好像是要比1080p的贵一点

网友:
尽量买品牌价格贵点的,我用过好几个大DP转HDMI的转接头,不到半年都会出现闪屏现象,闪一下就好了,一天会出现多次

网友B:
积分商城还有开博尔的,去兑换吧: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商城还有开博尔的,去兑换吧: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1-1.html

开博尔的太贵了

网友C:
原装HP/DELL DP转DVI 线 Displayport转dvi DVI-D 转接线是买的dvi的,,,忘了。用着还行。。dvi在转hdmi

网友D:
便宜的都是被动转换,分辨率不高的,一般是1080P。主动的带芯片,价格要高上不少,4K的貌似要七八十

网友E:
年前京东买了个DVI转HDMI的,H61接电视机看春晚,20几元,还行

网友:
PDD去搜很多

网友F:
主动准换和被动转换有啥区别?DP转HDMI的不都是带芯片的吗?难道还有不带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年前京东买了个DVI转HDMI的,H61接电视机看春晚,20几元,还行

DVI和HDMI纯是物理接口转换,不需要芯片,如果是转换接头那么20多有点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多了,不知道哪个好点,希望能选个质优价廉的

这个主要是看芯片,不是看品牌,芯片如果一样,品牌即使不一样,质量区别也不会特别大,而芯片的区别,一是分辨率,二是效果,如果你只要求1080p,买个二手的大品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动准换和被动转换有啥区别?DP转HDMI的不都是带芯片的吗?难道还有不带芯片的? ...

我看资料是说有不带芯片的,几块钱的线也有,
带芯片的主动式,我看了目前最便宜大概50不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都是被动转换,分辨率不高的,一般是1080P。主动的带芯片,价格要高上不少,4K的貌似要七八十 ...

4k 60HZ的我看了价格最便宜的50不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HP/DELL DP转DVI 线 Displayport转dvi DVI-D 转接线是买的dvi的,,,忘了。用着还行。。dvi在转hdmi{: ...

这个好,原装的质量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