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换手机电池割断天线

楼主(2024-02-18):
手机三年了,用着还行,就是电池大不如前了,玩游戏只能两个半小时,正常亮屏五小时,从网上买了电池自己换,谁知道最后打开后盖看见一个印刷线路铂让刀片给割断了,网上搜了一下说是天线,试机一切正常,不管了,电池换好,上胶后盖粘好完事,电池挺耐用,亮屏10小时左右,玩吃鸡一小时不到20%的电,能玩五小时多,就想问问能不能用电烙铁焊细铜丝把那个给补齐

网友A:
不影响就不管它,谁知道是哪个频段的天线,自己瞎捣鼓把其它地方搞废了更亏...

网友B:
不知是断了那个频段的天线,,全网通天线有点多,,一些厂商自己都想着精简,,

网友C:
不影响就不用修了

网友D:
可能不是常用频段的天线,看看还不是某些场景下信号不好了。。。。。

网友E:
品胜的容量如何?
我红米note9pro更换的飞毛腿的,去官方旗舰店买的,用了几天测容量只多不少,15mah。
快充也支持,但是,我拆了保护板,发现和原装有差距,而且这块电心的正负极和原装刚好反过来,电极是铝的,点焊焊锡都不行,去他大爷的。

网友F:
会不会是NFC天线或者卫星导航天线。

网友G:
插着电源玩呀!

网友H:
可以连上试试不行再拆开

网友I:
我小米6换的品胜,感觉一般

网友:
烙铁注意温度,排线一般的耐温都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就不管它,谁知道是哪个频段的天线,自己瞎捣鼓把其它地方搞废了更亏... ...

确实,现在使用正常,就这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断了那个频段的天线,,全网通天线有点多,,一些厂商自己都想着精简,, ...

不管了,反正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就不用修了

确实,头像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不是常用频段的天线,看看还不是某些场景下信号不好了。。。。。

待的地方信号还行,看不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胜的容量如何?
我红米note9pro更换的飞毛腿的,去官方旗舰店买的,用了几天测容量只多不少,15mah。
快 ...

用了十几天了感觉可以,正常刷头条,抖音亮屏十小时没问题,玩吃鸡能玩五小时,没换那会只能吃鸡两个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NFC天线或者卫星导航天线。

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着电源玩呀!

打游戏插电源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连上试试不行再拆开

现在效果还行,要弄又得拆后盖,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小米6换的品胜,感觉一般

可能是我前面电池太差劲了,感觉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