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hdmi扩展器

楼主(2024-02-18):
扩展器不能输出了,拆开看看

网友:
做工挺漂亮的。

网友:
一分四HDMI克隆

网友:
1分4,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做工布局简单清爽~

网友:
眼观看不出哪会坏

网友:
家里也用不到那么多同屏信号设备啊。。

网友:
结构好简单啊

网友:
HDMI分屏器。。。。

网友:
HDMI一分四,做工还不 错

网友:
做工布局不错

网友:
1分4,做工还不错,我是用积分兑换的

网友:
网速怎么这样慢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以前碰到过VGA扩展器出现故障全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
哪家同时用几台电视设备?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楼主:
不输出了,用可调电源测试了的不行哦,和电源没有关系,不管他已经换新了,接几个电视机看监控用的,顾客办公室一个屏幕,生产车间一个屏幕用这个加hdmi转网线延长器几处看监控,主要靠自觉

网友:
卖电视机的经常用。

网友:
质量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