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铝壳充电器输出电压只有几伏,应该怎么破解

楼主(2024-02-18):
三石铝壳充电器输出电压只有几伏

输出端有四根小线,是不是有协议。怎么破解?连接电池也是没有没有输出,这个充电器可能是共享电池充电柜上用的

网友A:
拆开看看,一般没有协议的

网友:
拆开看看先,如果输出端是MOS控制那就好办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B:
你这是充电器,不接负载不工作。得先联接好被充电的电池,再插电源试试。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C:
mei没负载没输出,弄个电动车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一般没有协议的

内部灌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充电器,不接负载不工作。得先联接好被充电的电池,再插电源试试。 ...

试过了,链接电池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i没负载没输出,弄个电动车接上

连过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咸鱼55买的吧,那四根线,有两个短接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