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MOS管4N04R8淘宝上哪家店的货靠谱?

楼主(2024-02-18):
开心果点焊机控制板上用的管子,淘宝看了半天感觉没一家靠谱的,有坛友有买过靠谱的店推荐吗?靠谱的可替代型号的店也行

网友:
看看有没有那种连板切下来的那种。。

网友:
真没买过这种管子

网友A:
立创商城应该不会有假货,不过这型号好贵啊,倒是在商城买过HYG011N04LS1TA这型号来备用,坏了就换,不过原来的现在还在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商城应该不会有假货,不过这型号好贵啊,倒是在商城买过HYG011N04LS1TA这型号来备用,坏了就换,不过原 ...

立创买不起,只能买拆机的便宜,但是现在拆机也有假的了,所以得找一家靠谱的店

网友:
淘宝买过一次拆机管,后来也炸了,砸开看了,单不确定是不是真货

网友:
自己导通测试内阻.这个内阻应该是0.77毫欧. 我3元一颗买的.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哪家的4N04R8靠谱?

网友C:
我用的4N04R7,觉得高电平触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4N04R7,觉得高电平触发好。

4N04R7和4N04R8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哪家的4N04R8靠谱?

据坛友反馈这家的靠谱,适合用红包撸,签到红包/福气红包/猫币红包都可以撸: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57695057737

网友:
看来还得用毫欧表测才行

网友D:
3元一只的这家确实靠谱些,我实测10V导通电压下内阻0.5-0.6豪欧
同时避坑鹏顺微,他家货源经常换,好坏混发。我第一次买了10个,10V导通内阻0.75豪欧。第一次上电点焊炸了一个,拆开是大芯片,应该是正品。但第二次买的时候,20只,测试出来所有的内阻都是1.1豪欧,假货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元一只的这家确实靠谱些,我实测10V导通电压下内阻0.5-0.6豪欧
同时避坑鹏顺微,他家货源经常换, ...

这家1块8一颗的应该也是正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151255794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1块8一颗的应该也是正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1512557941

谢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家1块8一颗的应该也是正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1512557941

谢谢楼主,这个我也加个购物车备用
现在我就每天做喵币任务去换券薅3块一只的那个两个号买的也快,到手一个才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这个我也加个购物车备用
现在我就每天做喵币任务去换券薅3块一只的那个两个号买 ...

3块的那个我也用红包撸了十几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这个我也加个购物车备用
现在我就每天做喵币任务去换券薅3块一只的那个两个号买 ...

对了,天猫福气红包任务比猫币任务更好做,每天的2元也是很好兑的